显卡装驱动后异常

楼主(2011-12-25):
显卡装驱动后调不了分辨率,颜色最高只有4位,配置为华硕M5系列,X4645的CPU,4G内存,500G硬盘。蓝宝石5570的显卡。请教高手指导,特急!!!!

网友:
驱动不对。或驱动安装顺序不对。。

网友:
重先按装驱动,或者到官网去下载。

网友:
再安装一次显卡的驱动重启后应该可以了。

网友:
把安装的驱动卸掉在安装新的应该行

网友:
硬件也会引起这种问题的

网友:
线软后硬 驱动问题大点 只要不是假卡

网友(2016-04-08):
支官网下,不得换芯片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装上后,颜色都不正常,换了系统也是一样,最后只有不装显卡驱动,将就用。

网友(2016-08-08):
装系统时不装驱动,然后到官网去找原装驱动试试

网友:
先把驱动卸载 掉  然后下载个360驱动大师 从新更新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