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r528

楼主(2011-12-25):
进系统蓝屏,硬盘好的,系统没问题。显卡加焊过,内存换过!

网友:
BIOS下的设置 硬盘模式对不对

网友(2012-04-15):
同意

网友(2011-12-25):
显示什么代码

网友:
做北桥尝试下

网友:
南桥也有可能

网友:
BIOS 设置问题

网友:
不是新做的系统吧?是的话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
看下硬盘下面主板上有一层黑胶布贴着的地方,有没有零件氧化

网友:
三星的系统最难搞,你装WIN7看看

网友(2013-01-23):
是不是NEC电容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