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F706显示器17寸,无法上1024×768分辨率

楼主(2011-12-25):
宏基AF706显示器17寸,属于大屁股的。
无法上1024×768分辨率,1280×1024也不行,
屏幕刷新频率70 75 85同样黑屏.(暗黑色看到里面不怎么清楚)
拨掉VGA线也没有显示画面(不是显卡的事)
只能用800×600分辨率或调到960×600(60HZ)就没事,手动调下面的按键调了最大了,还是全屏不了!难看!(设置里面显示默认大小H37.6KHz V:59.9Hz)
请问显示器是哪里出了故障呢?
我把这个显示器的图片放上去,显示器下面按键已经调了最大分辨率了,还是不能全屏。
有同仁遇到过的请指点一下
800*600的分辨率情况:

1024*768的分辨率情况:

1024*768分辨率四角黑了不谈,看到没,右下方都花屏了。
(声明绝对不是显卡的问题!因本人换了4-5台机器还是这样)

网友:
是不是 高压包的问题啊!有人遇到类似的问题,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应该是显示器不支持

网友(点评):
显示器为什么不支持呢,我主机一切正常啊,还换了几台主机试了还是这样!

网友:
恢復出廠試試看看行不行

网友(点评):
恢復出廠??怎么来恢复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毛病啊

网友(点评):
不会的,已经测试好几台电脑了,绝对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显示器不支持

显示器的分辨率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的分辨率不够

是的 分辨率不够!请问这种问题如何解决呢!

网友(点评):
得看 显示器的最大分辨率是多少 早期有达不到 1024* 76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的分辨率不够

这个可以的
出厂参数:
带宽:110MHz 最高分辨:1280*1024
水平扫描:30-70KHz 垂直扫描:50-160Hz

网友:
代换下显示器  确定问题所在

网友(点评):
试过了,就是显示器问题!

网友:
一直都这样吗?还是突然这样呢?

网友:
一开始的时候正常,之后点了一个 财务软件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