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遇见 真的很怪

楼主(2011-12-25):
   今天收到一台明基的笔记本电脑,型号:DHR700. 用户拿来说,机子蓝屏死机,系统是他自己重新装过了的。后来我先给他扫描硬盘,发现有六个绿快,于是我把硬盘给他重新分区。然后把有绿快的部分隐藏起来,用余下的没问题的部分来装系统。装后能进系统,但蓝屏也是涛声依旧啊!真的无语了。后来发现了一个新问题,一插适配器就要蓝屏死机,用电池就不会。哪位大哥遇过这样的问题呀?给小弟说说怎么来维修,在此感激万分!

网友:
应该是公共端的有极性电容滤波不良,可以加几个上去,或是换掉(工程量比较大,呵呵 ,我以前干过这种事,一下子换掉几十个有极性电容,虽然有点低级的做法,但是机子修好才是王道)

网友:
我顶二楼的

376057772 -4 浪尖上玩灌水

网友A:
是笔记本适配器接口位置的电容吗?我对修笔记本是新手,还希望大侠能说清楚些。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笔记本适配器接口位置的电容吗?我对修笔记本是新手,还希望大侠能说清楚些。谢谢

跟接口没关系 ,是公共端!即保护隔离过了之后的电压,一般和适配器电压差不多,你要是这个都不知道就很难和你解释了。。。。

网友:
不是  原装适配器  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