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520G进系统蓝屏

楼主(2011-12-25):
本机接来顾客是说点不亮,我上电一看,电流正常,不显示,我就把后盖打开,这显卡是外置插槽的,我就拿下来用风枪吹了下,点亮了,于是进烤箱考个半天,中午BGA上换了块630的新显卡,做好冷却上机点亮了,于是就都装好试机,重启几次就发现到进系统就会蓝屏,我就进BIOS里把SATA MODE的IDE换成AHCI  再重启还是蓝屏,由于本人新手之前这样问题的机器该下SATA就都能好的,可这搞不定...求师哥大虾闷指导,先谢过

网友:
系统重新安装呢

网友:
换了个硬盘也是进系统蓝屏,换个我们店自己的硬盘居然直接进系统,我还打算装系统的,结果进系统windows滚动的时候蓝屏。

网友:
系统系统重新安装
不行的话 换条子试一试

网友:
重做系统,有时候改了硬盘也要做系统,也有可能显卡有点问题

网友:
我师傅跟我说换了硬盘就要装系统,不装系统肯定会蓝屏,所以我现在就拿我们店自己的硬盘先装个系统再看看。顾客的硬盘我试了1个多小时都不会蓝屏,后面重启的试机就发现了会蓝屏

网友:
换换内存试试,或许是内存不良或是内存金手指脏污了,祝你早日解决 =^_^=

网友A:
进系统蓝屏的  有可能是内存引起 或者是做完显卡后引起的 建议你用自己的硬盘重新分区做系统 当然 挑一个兼容性好点的系统做 因为兼容性不好的系统也有可能蓝屏 期待你修好后的回复 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系统蓝屏的  有可能是内存引起 或者是做完显卡后引起的 建议你用自己的硬盘重新分区做系统 当然 挑一个兼 ...

换个硬盘装好系统就好了,再换回客户原来的硬盘也好了,呵呵

网友:
可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重做南桥就好

网友:
应该重新装系统就能解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硬盘装好系统就好了,再换回客户原来的硬盘也好了,呵呵

呵呵 记不住bga显卡后用不用引导了 反正以前都是蓝屏就做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