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教..L-I915M MS7036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11-12-25):
求高手指教..L-I915M MS7036主板,不过内存,所有供电之类的全部正常,不插内存就报警C1...插了内存诊断卡上就显示af,34   BIOS刷过,CPU等换过,暂时没头绪,请高手指教下~

网友:
在线等,...每隔10分钟刷新次...希望大家给点头绪...

网友:
= =!没人啊..?哪位知道的告诉下啊...

网友:
北桥的供电看一下。还有考虑是不是北桥本身!还有时钟频率是否正常!

网友:
北桥供电正常...时钟频率没有示波器,测试不了..但是,差了下时钟附近的小电阻之类的,查到时钟有输出

网友(点评):
全面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假负载打一下值看看,功夫要下足

网友:
不用修了...客户说直接换台新机..多谢回答.

网友:
915的主板,我们这边30一张,你的情况BIOS遇到的比较多,可以多刷几个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