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机器,绿屏, 重插排线好了 想知道哪根线引起的

楼主(2011-12-25):
缺红

网友:
好像是缺色那种吧,不过我一直不会量排线通断,针脚太小太密了,有没什么好的方法啊

网友:
貌似屏线上没有影响偏色的信号把

网友:
好几个线都能引起这样的问题,

你现在好了,也没办法测。

网友:
楼主完全没有必要追究这么多~~~绿屏就是缺少红色和蓝色而已。

网友A:
我也不想追究,,

只是有的一插排线好了,  但客户又说不修了,,所以想了解一下,

看来得想别的法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想追究,,

只是有的一插排线好了,  但客户又说不修了,,所以想了解一下,

报价没报好~~~~~~·这种我一般都会说基本维修费的~~~~~

楼主这种怪不了谁

网友:
这样的客户很不叫人喜欢哦

网友:
我也看不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