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945改成micro775 CPU核心供电不正常 求助

楼主(2011-12-25):
接板到手询问了下客户,什么症状,他说是风扇转一下就掉电,

我到手打了下关键供电的对地阻值,无异常,我就上假负载上电,发现没掉电,初步判定为CPU供电部分,客户说CPU是好的,放其他板子上测试正常。

在假负载上测量CPU核心供电,假负载上的时钟为0.2 复位为1.2, VTT 1.2  PG为0,核心供电4V  ,吓我一跳,逐渐减低,1分钟这样降到1.2V,多次测试都是这样,修过没有核心供电和供电偏低的,没见过高的,无从下手,CPU供电IC是L6703,手上没这个型号的,测量了周围的供电场管,都没有问题。

求助~~~~

网友:
没人分享下经验吗?

网友:
别的都好着,就只有换芯片了  啊

网友:
应该是芯片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