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接头断裂维修

楼主(2011-12-25):
金士顿4G优盘不能使用,数据正触针断掉,插进电脑提示:无法识别的硬件,换个头子,但因为地线触针又断只能用外铜线延长到接地端。可以使用,(闪存芯片在另一面)“无法识别的硬件”USB设备维修相信都是数据正引起的。查数据正就可以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提示我的帖里面有:不良信息,所以只能写这么多了。

新换的外壳与插头:

我现在终于知道冬天为什么MM喜欢穿裙子。

网友A:
你这样一包,和我的优盘长的一样了。

网友:
今天搞了一个我一个不小心把人家的焊盘揭起来了,猫了个咪的,没办法飞了过去!

网友:
我指的是飞线啊,水平一般能认出来就行了哈哈!

网友:
楼主这是多大的U盘,怎么没看到闪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一包,和我的优盘长的一样了。

我有个U盘除了板其他都没有,没办法,只好上的热溶胶!!还黑的,那是没胶强,用的打火机烧的!

网友:
焊接这个的话 维修费比u盘贵我人为

网友:
若若的问下闪存和U盘有什么不同  闪存啥意思

网友:
我是没有耐心的。楼主比较强大。我早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显看出来是换PCB板了

你看错了,那个断头的PCB板是我把好头硬从上面掰下来的。修好的U盘是新头接旧板。因为旧的外壳裂掉了,所以用的是新外壳与新头,旧的U盘原来插在电脑上面烧掉了,所以电路板就坏了,但是头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