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传真机典型故障!!

楼主(2011-12-25):
松下FT-952CN传真机
问题故障:无法打拼电话---话筒中是很响的杂音。

网友:
热敏纸的? 电话杂音? 是不是电话线的事儿呢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见过,就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去修?就是很郁闷!

网友:
我问过高手,说是网络模块坏了,这种问题修复的机率很小,但如果能修,价格不高在100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