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9000 无触发

楼主(2011-12-25):
机型: HP dv9000 Intel CPU
板号AOAT7MB8E7

描述:待机电流0.01,有3.3v 待机 按下开关 只有 “高低” 跳变(正常应该是高低高吧?)然后电流变为0
测EC (ene KB3920QF BO) NBSWON有3.3v 按下开关也只有“高低”变化,测4脚 S5_on 有“低高低”跳变

本人菜鸟请高手们给些思路,谢谢

补充内容 (2012-1-1 09:49):
补充一下,我刚刚又测了EC的晶振待机 32KHz , 按下开关键后直接没了频率,拔下Dc 重新接上频率又回来了

网友:
换EC,,在不行干南桥

网友:
谢谢 回复
请问怎么可以肯定是EC的问题呢?因为我手头没有多于的EC可以换,所以我想明确EC是不是一定坏了

网友:
补充一下,我刚刚又测了EC的晶振待机 32KHz , 按下开关键后直接没了频率,拔下Dc 重新接上频率又回来了

网友:
你可以先干一下南桥嘛,这样不行你再干ec就没问题了撒!

网友:
再补充一下:
此机器是Go7600T-H-N-B1 的显卡,我测显卡上的小电容,为什么很大一部分只有0.1欧,是不是显卡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