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1916W奇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1-12-25):
补充内容 (2011-12-26 09:09):
4个灯管全换过还是闪,只是闪的部位变了一点。我怀疑换的电源板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11-12-27 16:18):
是屏的问题,我晕,亏大了

补充内容 (2011-12-27 16:19):
哪位朋友知道是屏电路哪里的问题吗?

补充内容 (2011-12-27 18:03):
原来是我用笔记本点液晶造成的,用台式机完全正常
白白浪费了一个驱动板,一个电源板  灯管也白换了 唉……

网友:
可能燈管有老化。測試一下燈管。

网友:
屏电路的问题啊

网友:
灯管吧,或则你那班子带不起负载,测久点看会不会屏闪嘛。不行再换班试下嘛

网友(点评):
灯管全换了,还是闪。时间放久了就不闪了,可能是电源板不太配套吧

网友:
在别的地方试一下。像我店里好多客人的显示器都会闪。但拿到别的地方就不会闪了。我这里电压不稳。

网友:
灯管或灯管绝缘看看。

网友:
楼主应该换一块电源板试试,以确定是否是电源板问题,前几天我发的几块电源板其中一块安上后有水平波纹,换一块就没事。

网友:
ACER的我也见过闪的  但是开一会就好了  你的问题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