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晕。。东芝A105换个电源口BIOS密码不对了

楼主(2011-12-25):
东芝A105 换个电源口 完了之后 开机 输入BIOS 密码 提示密码不对  这是怎么回事啊 请高手指点下  客户说密码是对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数字键开启啦

网友:
实在不行 刷BIOS

网友:
呵呵 和换电源口肯定没关系  你还是确定是否输入的错误 和客户记错了吧

网友:
你是不是取个BIOS电池的,,,是不是超级口令打开了

网友:
这就太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