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有声右没声

楼主(2011-12-25):
一块翔升 凌志GF8200M的板,客户第一天拿来试点不亮,当时刷了BIOS就好了。结果第二天又拿过来了,左边有声右边没声,把耳机往外拔了拔没反应于是换了声卡,故障依旧。。。。 声卡电路又不熟,哪位大哥能发个声卡电路图给我吗?感激不尽。。。。

网友(点评):
换声卡解决不了那就是桥拉.

网友:
是不是主板声卡跳线没跳对

网友:
用耳机还是音响 确定了  耳机的话 直接连声卡 音响的话 还有个功放呢  建议换个系统试试 或者换个耳机试试  不行 在找bios

网友A:
排除法呀!一级一级来

网友B:
  你没看看 主板声卡的跳线么 ?  要有2个跳线帽

网友C:
BIOS也会导致吗?他是单桥的,会不会跟桥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法呀!一级一级来

请大哥赐教怎么一级一级来,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看看 主板声卡的跳线么 ?  要有2个跳线帽

看啦,都正常啊。接口声卡都换了。所以想找大侠们要涨电路图

网友D:
接口有两根线相连声卡 分别是左右声道 通常连接声卡的线路上会经过电感和偶合电容,也就是说 假如元件没有缺少或损坏 故障在接口和声卡当中

网友:
个人认为就那么几种情况, `1声卡新片2跳线3接口 4观察是否有烧伤

网友:
是、不是只插了一边的跳线啊

网友:
看一下声卡跳线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BIOS也会导致吗?他是单桥的,会不会跟桥有关系?

一边有声 感觉南桥问题不大 你试试驱动了吗

网友:
我遇到过跳线没跳好的

网友F:
是不是78L05的问题啊..换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78L05的问题啊..换过没有

没有,应该不与会吧。试一下了只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一边有声 感觉南桥问题不大 你试试驱动了吗

试过了,但还是觉得声卡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口有两根线相连声卡 分别是左右声道 通常连接声卡的线路上会经过电感和偶合电容,也就是说 假如元件没有缺 ...

请问是直接相连吗?没经过什么东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过了,但还是觉得声卡电路有问题,

那 有图纸吗  按图纸查吧 看那耦合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