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硬盘无法分区装系统

楼主(2011-12-25):
一块三星80G硬盘无法分区,GHOST到99%无法完成,用DM低格过没有效果,出现如图示错误,谁遇见过此类问题,求解答: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
看不到图片 三星硬盘遇到过 硬盘有坏道 物理的

网友:
查有坏道吗  估计是硬盘坏了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过硬盘分不了区的,当时分好了,装完系统就引导不了。进PE看分区又不在了。。。。。。。。。。。后来换了个硬盘就好了,更奇怪的是我把这个硬盘接到我主机上又正常。。。。。。。纠结

网友:
很有可能是只读了,写磁头出问题了。

网友:
写磁头出问题了。

网友:
是固件的事吧 三星的那样得多 可以去修复下

网友:
三星硬盘可谓 坏中之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