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白屏。啥原因啊。

楼主(2011-12-25):
这个显示器是三星的。不接VGA线黑屏。接了后全白了。请问是哪里有问题啊。

使劲倒腾,呵呵倒腾坏了我们维修多赚点钱

网友:
刷一下驱动板的程式。检查一下屏的5V供电

网友:
不接VGA会白屏么,如果不会应该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比较大。。。可以刷一下试一下

网友:
很明显嘛,驱动板问题啊。。。。。如果是接线不接线都白屏的话那就不一定了,但你这个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是驱动办的问题,先刷再换。。。。。。。。

网友:
驱动板问题   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驱动坏啦  换块新的试试

网友:
先试下是不是屏线或是屏问题,不是屏问题再用用个通用的驱动板,刷下程序。

网友:
刷程序或用个通用板改

网友:
高手哦。就是五负供电问题哦。屏的

网友:
程序有问题,刷下

网友:
可能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屏线重新插两下,一般都能解决,如不能就查查屏供电是否5V正常,如不正常就刷程序

网友:
建议楼主换个通用驱动板试下~~~~   如果有机器刷程序的话 也可以刷下程序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