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住音响功放面板插错线导致不着

楼主(2011-12-25):
雅佳音响 有功放器 收音机 cd 卡座各自独立 因更换功放器面板触感开关制 换完将收音机电源线插功放 试机 功放插电源 都没事 收音机led面板有显示时间和雅佳字体 到按功放机power 全部熄灭 拆开看功放器 面板有一排线插底板 不小心某二脚线折埋一起插 图中红圈示那插 而变压器次级三组电压烧了保险丝图中红圈 想着换了三颗保险丝会没事 但不是 插电源 收音机led面板有显示时间和雅佳字体 按功放power不着
想问各位这情形容易修理吗 看功放底板零件没烧黑的情况 会是收音机烧了吗 因要收音机插在功放先会着到部机 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
用万用表测测  有木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从电入口开始测电压,看电走到了哪里。

网友:
看LZ的贴痛苦,全文没一个标点。

功放电源电压比收音机的要高,插错了铁定完蛋,但功放的电流是比较大的,想不明白为什么用这种接插方式

网友:
这种古董 没维修价值了  给收废品的都不给你钱的

修着玩差不多,不过看做工当时应该算不错了。

网友:
功放會是內裏的電容擊穿嗎 最大機會是那種零件被擊穿

网友A:
发过来帮你修,修这个不能用修电脑的思路,这个是模拟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过来帮你修,修这个不能用修电脑的思路,这个是模拟电路。

謝謝回覆
外觀看底板零件沒有燒黑行跡 應怎樣查呀

网友:
圖中紅圈三極管B1187會掛了嗎 導致功放不著 怎樣用表的電阻擋測好或壞 請指點謝謝

网友:
2sb1187三極管怎樣測量可知好壞 請各位告知
在帶有電源測量2sb1187 三腳都有電壓,應是好嗎

网友:
拆出来量2sb1187没事,图片底板红圈白带座,印有各线电压5v,7v,vdd,量过全部都有,会不会关时钟收音机事,因只用,功放机用不到,要收音机排線插在功放机先会开着部机,现在插电源,收音机显示时钟和akai字
但開不到功放power,

网友:
      虽然   修着没价值了    但是这精神还是值得学习的啊

网友:
一个标点也没。。看着真有点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