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机键盘全不能用(新机I5系列)大家可以进来讨论

楼主(2011-12-25):
进水机键盘全不能用,现测量KB_DET#有3.3V
KROW4
KROW0
KROW2
KROW5
KROW7
KROW1
KROW6
KROW3这些全部有3.3V电压
KCOL6
KCOL13
KCOL0
KCOL8
KCOL14
KCOL5
KCOL12
KCOL3
KCOL9
KCOL4
KCOL16
KCOL1
KCOL11
KCOL7
KCOL15
KCOL2
KCOL10这些全无电压,测量没有断线直连EC的。

网友(点评):
更换EC,USB是由SB管理的,KBC却是由EC直接管理,有的会有KBC专用芯片管理

网友A:
KB_DET#
这个信号是进南桥的。现在要如何修啊?没电压是不是正常的啊对地阻是725一样

网友A:
键盘换过全新的,还是不能用,是不是EC坏的可能性要大???大家给点经验?

网友:
外接USB键盘是好的,可以使用

网友:
就没一个同行发表意见吗?我真是需要帮助?

网友:
KB_DET#这个信号接键盘应该是低电平的,看这路线有没有异常的地方(断线)一直跟到南桥看有没有断线的,实在不行把它拉到地吧,键盘其它信号的电平是正常的。

网友:
可是我直接接到地拉低不会烧南桥吗?

网友(点评):
进水的机器还是查断线没

网友:
看信号好像是低电平没错?可它为什么就是高电平呢?不懂控制原理?查了图路上也没经过什么电子元件,直接进南桥的?又没有断线

网友:
实在想不通问题出在哪里?难道是南桥内部损坏?

网友:
电压是不是应该是分压得到的低电平呢?

网友:
新手    继续跟踪!

网友:
我也想要这方面资料

网友:
看图纸是直接进入南桥,跑线了,跑不出,找不到南桥这个K36的点。我也不能确定他有没有断线,反正对地阻值是500多,中间没有搜到任何电子元件。如图69页就直接是键盘接口的图了

网友:
有可能K36这个点直接就到南桥里面了,外面根本就找不到可测试的触点,碰到这种情况要如何修?哪位有这方面的维修经验?

网友A:
我在图上搜了很久,就是键盘接口到南桥K36,中间也没有分压电阻什么的,按道理说如果断线,那这个3.3电压是哪里过来的?所以我推想,这点跟南桥的K36估计没有断线吧?如果断线这个电压会从哪出来?

网友:
其他信号线对地值都是多少    小电容有坏的吗

网友:
先把EC换掉

网友(点评):
现在我就想明确那个进南桥的信号正常的话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没人能给一个确切的回答

网友:
现在我就想明确那个进南桥的信号正常的话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没人能给一个确切的回答

网友:
3.3应该是正常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信号是低电平才有效的,根据楼上说的这个信号为底就说明检测到键盘咯,但是楼主说咯这是直接金南桥的, ...

没有啊这个信号现在一直是高电平3.3V啊,看图是直接进南桥的

网友:
请看清楚再回复啊?这是I5的机器,第一次修这么新的机子,一般是用EC管理,但这机这信号就是进了南桥,下面的信号才进了EC

网友:
学习来的  楼主莫怪

网友:
看来是有漏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图上搜了很久,就是键盘接口到南桥K36,中间也没有分压电阻什么的,按道理说如果断线,那这个3.3电压是 ...

看来是有漏电了,

网友:
等待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KB_DET#
这个信号是进南桥的。现在要如何修啊?没电压是不是正常的啊对地阻是725一样

KB_DET#看信号名字应该是键盘插入后被拉为低,但是我修到许多机器发现这个信号都是高电平。觉得你还是查查KBC的供电,刷BIOS,换KBC这条路比较靠谱,仅供参考。

网友:
KB_DET#看信号名字应该是键盘插入后被拉为低,但是我修到许多机器发现这个信号都是高电平。觉得你还是查查KBC的供电,刷BIOS,换KBC这条路比较靠谱,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很多都是高电平键盘可以正常使用?是不是啊

网友:
请求大家帮确认一下那个信号高电平正常不?

网友:
直接先换掉EC再说。。

网友:
查一下I/O上的键盘的中断信号

网友:
有没有找到问题所在啊楼主?搞好了记得出来说个话!I5的机修得少,也好有个经验!!

网友:
DV14的板子吧 刚好我手头也有一个 也是进水的键盘不能用个的

网友:
我这个机子好奇怪啊,可以进系统,电流表却只有0.4几,而且 VCC_GFX_CORE RUNON这个信号电压只有0.4,不是很明白

网友:
难道现在的新机都是这么的省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换过全新的,还是不能用,是不是EC坏的可能性要大???大家给点经验?

ec  或者南桥先试试

网友:
刚刚换了EC,故障依旧?唉

网友C:
首先先换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先换键盘

键盘重新买了一个,

网友:
不想修了,南桥不想动

网友(2014-11-16):
换EC看看再说撒,有时候没办法就应该用交换法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