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现代液晶无显示

楼主(2011-12-25):
麻烦各位师傅帮忙看看:接到台现代液晶,型号:H3220,故障为无显示,背光亮.检查发现屏逻辑板上面5V供电不通,详细情况(请看图):5V供电已经到达保险F101,然后卡在FET201处,电没到线圈F6R8.应该是FET201未触发,FET201的触发信号是从IC201的第34脚出来,但是量第34脚却跟供电电压一样也是有5V(不知道是不是感应电),开始确定逻辑板坏,购买新板装上,还是跟原板一样的故障,而且一模一样!插件CN1共18条线,其中8条是供电,剩下10条开机测量都有大约1.5V的电压.想问下各位是否是其他问题所致?或哪位师傅有该机图纸麻烦上传下,谢谢!!!

网友:
郁闷!是屏幕坏了!白买了块逻辑板!谁有屏卖吗?麻烦站内联系我.屏型号K315T3LZ94

网友:
不能退回去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