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迪兰恒进HD3850星钻芯片型号或pdf

楼主(2011-12-25):
图中黑圆圈里的U851/U861和U1250烧坏,无法看清,望各位兄弟帮帮忙看看是啥型号!有此卡PDF的请提供一下下载!谢谢!!

网友:
我都看不清,不知哪位仁兄能看清.

网友:
你想咋看清?没看到上面写了:以烧坏!!!我是希望手里有这块卡的朋友给看看,给一下型号!!

网友:
U861/U851是一样的,UP7706U8,U1250是LVC74A,后面这个东西笔记本里面见得比较多。。。

网友:
pdf是不要想了

网友:
前面 两个是稳压器,UP7708也可以换上去,这个PDF百度一下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