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经典的电脑配置

楼主(2011-12-25):
如题,经典的电脑配置,要求把各部件的性能发挥的淋漓精致。

网友:
想把各部件的性能发挥的淋漓精致完全没必要,只要是同等级别的配件,兼容没问题的,性能基本一样,你不用看那些细节参数,都是浮云!对一般使用来说跟本感觉不到一点区别,就说个最明显的内存吧,1333的和1600的,看上去差别大吧,我做保证你换那个都不会感觉速度有变化!

网友: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电脑这东西,够用就好,高了浪费,低了不爽。就这么简单

网友:
价格越贵 性能越好

网友:
LZ是个完美主义者,支持你!

网友:
每一种cpu都有它对应的合适配置。

网友:
戴尔外星人 游戏笔记本 游戏台式机

网友:
各位不明白我的意思,我这样说吧。把大家店里给客人装机的配置发一下呗。
像:g41    5700    4g      影驰430虎将d5    19液显     250硬盘,一套下来两千多。主推家用,可玩中型游戏。优点:便宜。家用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