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盈通P43战神版点不亮 诊断卡代码跑0000的原因

楼主(2011-12-25):
盈通P43战神版点不亮 诊断卡代码跑0000的原因

网友:
不要跪  这种故障测量找不到问题 无非就是焊NB  刷BIOS  再复杂好象就失去了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详细一点儿啊
电压什么的有问题没有呀?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