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可以这样替换吗?

楼主(2011-12-25):
手上有个20寸的液晶显示器,里面的逆变升压变压器烧了,由于手上没有现成的变压器,想用其他替换一下,不知道下面的那种方案可以实施,请大家给予指导!

这个是原来坏的变压器图纸!

能否用两个变压器通过这样的接法进行替换呢?

或是直接上一个变压器就行????
请大家给予指导!

网友:
哦!对了,这个是双灯管的高压电路!

网友:
不可以替换。

网友:
应该可以吧!!!

网友:
劳烦能不能描述一下为何能替换和为何不能替换?

网友:
晕,两个变压器,那铁芯都分开的,低频还可以串联,高频是行不通的,除非铁芯性能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