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二极管将220V转110V使用可以吗

楼主(2011-12-25):
日本过来的旧机,电源是110V,如何连220V用,可否简单的用一个二极管去半波,变为110V使用?

网友(点评):
那怎么可能,,如果有那方法,谁还会用变压器,,,你还是用变压器吧,,

网友A:
整流过后的是直流啊,老大!而且不是110V,高多了!

网友:
淘宝上买个转化器就好呢

网友:
电压不是这样减的,对于你对电压的认识问题,建议你直接买一个11OV的电源供电吧,要不然要出问题的。

网友:
用一个二极管半波后输出是直流电,它的电源110V是交流电。

网友:
兄弟小心呀!老哥以一个10年电工的身份告诉你,你这方法严重危害到生命财产安全了!

网友:
这个行不通吧,去半波后电压峰值没有变。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买个110V供电的吧

网友:
据说把电源部分的电容换了可以改的。你在论坛查下。

网友:
半波整流输出有效电压等于输入电压的0.45,也就是220*0.45=99V。不过,这个电压现在已经是直流了。想知道结果试试就行了,大不了把电源适配器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流过后的是直流啊,老大!而且不是110V,高多了!

同意楼上啊。。。。

网友:
加220V转110V变压器才是正道。

网友:
晕死   这样也可以

网友:
内置电源的话, 还是加个自耦变压器。外置电源,干脆就换个电源行了。

网友:
建议还是用110v电源   。。。

网友:
弄一个220V转110V的变压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