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b 自动掉电

楼主(2011-12-25):
图片左右电感冒隔壁的管, 最上边左边那个

现象:
   1、开机自动掉电。
    2、拔掉12V供电,不上CPU,不掉电,上U,拔掉12V供电,自动保护

测试:
   12V供电对地短路
   经过查找,有个nikos p0903bdg 坏了,如图,

更换完:
    12V对地无短路,上电,闪了一下又断店,发现p0903bdg又坏了。12V对地又短路了。

本人新手,详细检查从那里下手,有此板图纸么?

网友(点评):
拆掉这一组供电,屏蔽掉这一组的PWM信号也可以

网友:
场管   电容全换掉

网友:
上下管一起换  不行pwm芯片也换了

网友:
  上下管整组换  电容     还有pwm

网友:
供电场管最后上下一起换的,电容有点鼓包也要换掉

网友:
感谢各位大虾的热心帮助:
总结一下各位大虾说的方法
1、上下场管整组换掉,(具体在什么位置,怎么看)
2、同时一起换电容,请问是CPU周围的电容全部换掉么?
3、换了1和2后还不行,换PWM,(具体在什么位置,我看到接电源的周围好像有类似的管)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应该也坏了吧

网友:
就是电源管理芯片的 IC

网友:
上多大cpu
cpu供电有几路
拆下这组供电试试

网友:
是电容问题了

网友:
想说的都被楼上几位说完了

网友:
那个2R2也要注意!

网友:
电源管理IC  还有上下管一起换

网友:
换了2个管后,不上cpu,接12V电压,可以开机。不掉电。12V对地阻值400多
上了CPU后,开机,闪一下就掉。
现在12V对地阻值只有90多,开不了
图中最上面2个管的d s级,CPU 座,右边有一个管的 d s级,对12V电,都会响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换下

网友:
场管  G 是 控制端   D 是输入端  S 是输出端  是 2 个一起成对用的  上面的  D 接  12V  下面的 S 接地   这里2个成对的场管要参数相当  要成对的换 参数不一样容易烧管子
测测 G  的对地阻   如过G 对地阻不正常   看看是 场管  G S 不对 还是 电源IC 控制 G的不对     最好把电源IC的引脚对地阻打一下 看看那个不是接地的 对地阻明显偏小  (网上弄一个IC图看看  引脚定义  工作条件)  不知道VID的IC 会不会有影响
12V 未接 都引起保护 是不是  电源IC 问题  把场管弄坏了  对G输出的脉冲不正长
是总坏一组 场管 还是 多组坏  总坏一组 就查查  和那组连的IC 引脚把

网友:
可疑元件全部拆除,装一个件,上电点一下!
一一排除!

网友:
第一个1ic、的阻值
1脚:546;2脚:562;3脚:540;4脚:0.98;5脚:对地导通0.05;6脚:对地导通0.03;7脚:0.93;8脚:0.98;
第2个ic、的阻值
1脚:546;2脚:562;3脚:539;4脚:0.97;5脚:483;6脚:对地导通0.05;7脚:0.93;8脚:640;

各位师傅,帮看看怎么检查,怎么测试
本来到迅维实地培训,但又没有时间,远程学习,又担心自己基础不行,没有实地学习直观。

网友:
这是一组   先把上下管 一组一组的卸下来  量12 V是否还短路   直到 不短为止   然后换上新的

网友:
路过,测量一下那个短路不就知道了

网友:
直接把电源芯片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