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请转正,MSI 845PE MAX维修一例

楼主(2011-12-25):
        接一个二修的MSI 845PE  MAX主板,目测IO和MS-5被动过,正好这个板子手上有图纸,那么修出来的机率大大的提升了,正好用这个来做实例申请转正,下面开始……
       拿到板,直接插上电源,点开关无反应(本人较懒,能省略的步骤就省略)。直接量开关针电压5V,量IO83627的67脚PWRBTN已经有3.3-0-3.3的跳变,看来IO基本正常了。再量IO的73脚SLP-S3#信号,一直为低电平状态,看来南桥有事了。先上IO的图
        好了,下面来查南桥的工作条件了,VCCRTC已经有了,用示波器打32。768也已经有了波形。接下来看3VSB,它是由V星专用芯片MS-5来控制的。上图
量到图中Q20的S极电压只有0。4V,看来是3VSB电压没有出来,首先量MS-5的28脚9VSB有没有,这个电压一出来,基本标志着MS-X芯片是完好的。这个电压正常,看来MS-5没有损坏。这时候考虑到南桥损坏了,打了一下3VSB的对地二极体,有78。
难道是Q18本身损坏?不管了,先换一个,结果电压出来了,马上去点开关针,还是没有触发。
           无意中摸到南桥,在S5#状态下明显发热了,马上打电话给客户,南桥损坏,60修不修。
           得到答复修,马上动手从旧板上拆一个DB桥装上,上电跑码。原来是南桥损坏把Q18烧坏。但为什么南桥坏了3VSB的对地二极体有还80多呢?无解……

网友:
845 60换桥也有修的,呵呵。。。。。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很是清晰,不知岑在何处升造!

网友:
自己开店已经两年了,现在不好混,店租600+家里伙食800+徒弟1000,就要了2400,不吃不喝一天就要挣80,但总的来说一天最少130才能维持,现在只是修台板和液晶,笔记本刚刚上,不太懂修

网友A:
845的板子还有换桥的价值么? LZ共收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845的板子还有换桥的价值么? LZ共收多少钱啊

已经说了60

网友:
我没有BGA  主板桥坏了,我基本不修了

网友:
收得也便宜了,只能说维修这个行业不好混呀,现在我们这边维修电脑   上门费20元,我的大哥什么世道呀,在这样下去上门费的不用上了,直接免费吧

网友:
收60  看来现在这世道真的不好混啊   不过王师傅这功夫不错   思路清晰

网友B:
60块我卖两块你,。哈。哈。、、

网友(点评):
其实坏板称斤也能值23块钱一片吧,从客户手上收来就算30也不吃亏,像昨天收一块悍马HA06北桥坏没桥换就不修了,拿焊炉把上面的电容全拆了,那很多的固态电容哈,都是真货不是假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60块我卖两块你,。哈。哈。、、

还有南桥IO声卡网卡电源IC,都都习惯把它们拆了,南桥植珠,IO等多脚的用透明胶贴在硬纸板上归类待用。就算收贵那么几块钱一张板,可以拿到好多料来用,就值得了。像电容,一些略懂一点电子的他们都知道电容五毛一个,而且我拆机的这个电容保证是原厂电容,绝无假货,他们买新的可能都是假的……

网友C:
  我晕。。。。。   845 还六十  找我咯 25批发给你 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晕。。。。。   845 还六十  找我咯 25批发给你 包好

你是不是说真的,大板我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