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无法调节屏幕亮度

楼主(2011-12-25):
本来装的XP系统,按快捷键FN+F7,F8无法调节亮度,快捷键驱动已经装过了,其他快捷键都正常.以为是系统原因就改装WIN7,还是没用,驱动都装了,其他快捷键都正常,屏幕上也有显示,就调亮度的没反应.

网友:
你测过吗?调节时电压有变化吗?

网友:
是修过的机子吗?

网友:
屏换过的,电压不知道怎么测,菜鸟一只

网友:
做系统之前就不能用呢?  据悉是一种软件调节的 hp官网下

网友:
什么软件调节?进BIOS都不能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