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on mx308 报 5100

楼主(2011-12-25):
前几天接到一台佳能308的一体机,拿来不通电,我把电源拆下来测量没有电压输出,我就开始修电源板,等我把电源板电压修好后我装上机器去试机,能通电了开机了,开机过一会就报5100错,我就弄小车架,以前遇到佳能的机器报5100错是小车架卡住,但是我这太机器我把车架拆下来弄过再装上去还是报5100的错,现在不知道弄那里了,现在来求助论团里德兄弟们,急急急,在线等!!!!!!!!

网友:
补充下墨盒我也换过了,光栅条也搽干净了,还是原问题

网友:
改了连供吗,改了拆去试试,如果没改,编码带又干净,我修过一台是主板。5100是打印头开机自检过程中被识别为打印头(字车)受阻了,如果开过机自检过程打印头来回的走都没问题,那只能祝你好运了。三个地方,字车,打印头缆,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