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显卡冷机点不了亮了,请师父们帮帮我。

楼主(2011-12-25):
2年的显卡,gtx285,从上个月开始,电脑冷机的时候,显卡几乎每次都点不亮,表现为:显示器无信号输入,台式主机无报警,能顺利进入系统,系统声音都听的清清楚楚,键盘可盲打操作系统关机。
需要按多几次电源键后,才能顺利点亮显卡。热机关机后,拔掉电源线几分钟,再重新插上开机也会无显示,但是主机正常,系统正常。
能点亮的时候,主机、系统运行无任何问题,挂机几天都无问题,无重启,无死机,显卡玩游戏也无花屏,无死机,无条纹不良现象出现过,软件拷机也统统通过。
以前换过2次主机机箱,都是用手抓过、拽过主板的北桥散热片,显示器无显示是否一定和显卡有关?还是与主板北桥也有关系呢?主板3.3v 电压有点高,3.55。
请各位师傅,兄弟给点检查或者推断的意见,我不是硬件小白,请大家多指点。谢谢。

再补充一下:最近几天,我特地试过主机顺利点亮后,热机一阵子不断电重启电脑,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热机后正常关机,接着立刻按电源键启动电脑也会点不亮显卡,进入系统正常,声音正常,自己推断一下可能与热不热机貌似又没有一点联系,目前没有更换过任何显卡和主板等硬件去试验,明天计划去弄块显卡替换来试试,今天发帖也是本着想理论上听听大家的意见和看法,一起学习了。

网友:
会不会是显示器的问题呢     换过显卡试过吗

网友:
可能是芯片虚焊,加焊应该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虚焊问题,要不你换一显卡试试,换显卡以后能亮,就是你原来显卡虚焊了.

网友:
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
我也是小小白 学习中  呵呵

网友:
可能显卡芯片虚焊了     用BGA加焊下就行的

网友:
首先看下板上的电容爆了没啊,如果没有的话,  就是芯片虚焊 了 加下就ok了

网友:
电容 虚焊  散热  灰尘   接触不好   显卡  都有可能

网友:
主板和显卡 我都检查过了,电容都没有事。很好。也许有可能是芯片虚焊了。

网友:
今天换了电源 500W的 试验了一下,还是一样会开机点不亮。但是问题有点奇怪,450W的电源带的时候,每次都要启动3次以上才能点亮屏幕,但是换了500w 的电源以后,却是2次有一次可以点亮,一次性点亮的情况占50%以上。我晕。一块硬盘,一条内存,一个AMD羿龙560,就带一个GTX285 会那么多奇怪问题 ?

网友(2012-08-09):
核心虚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