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能上QQ不能打开网页的工具

楼主(2011-12-25):
修复能上QQ不能打开网页的工具

补充内容 (2012-2-27 12:24):
电脑技术交流QQ群:

电脑技1号群:43751*
2号群:804337*
3号群:2055647*
4号群:1968639*
5号群:2284444*
6号群:2870810*
7号群:1532579*
8号群:21397090*
9号群     10264131*
10号群   18381348*
11号群   16043967*
12号群   20532045*
13号群   15297807*
14号群   1631334*
15号群  16174107*
16号群  21599850*

_WinsockXPFix(修复能上QQ不能打开网页的工具).rar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      是录油问题还是......

网友:
当然是电脑问题了

网友:
晕。。。不就一个DNS地址设置错误导致的吗。还要工具。。。。

确实不需要工具

网友:
QQ比较聪明。以前在上海也是有这个问题。网页不能打开。但QQ能上。

又不是说只有QQ能上.MSN..等都可以上的.因为他们不用解析IP

网友:
NS自动设置? 还是修复浏览器的LPS?

网友:
系统问题    修复下就行

网友:
sfsdvdsfvdf

灌水. 我也就是发现的晚了点.

网友:
感觉如果出现标题说的情况,应该先看看DNS有没有设置好再用这工具比较好

网友(2012-01-27):
一般是DNS没设置好!

网友:
XP系统有时用杀毒软件修复也可以的。也带修复网络问题

网友:
这个轻度的还有用。实在不行还得装系统。

网友:
网通电信封杀路由 也会导致可以上QQ不可以开网页 这个工具有效吗?
排除IP DNS 路由问题

网友:
DNS地址设置错误导致的,不需要任何还要工具,把DNS设置好就行了,

网友:
很明显DNS嘛,再不行就是端口哦

网友:
感谢分享,我们这以前总是有这个问题

网友:
DNS应该怎么改

网友:
改8080就可以了嘛

网友:
把DNS设置成和网关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能上qq不能开网页是nds设置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