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显示器液晶屏电路维修过程(原创)

楼主(2011-12-25):
一台联想显示器  屏型号是 m190pw01 开机白屏 换通用驱动板还是一样 屏供电5v没有短路由此判断是屏的问题 想修屏电路就必须知道屏供电部分工作的几个必须的 工作电压
1  VDA 或者VS电压 或者称Vcom电压 一般的是12v  解释为数字驱动器电压
2   VGH 电压 一般的20v左右控制屏内场管开启的电压
3  VGL 电压一般的-7v左右提供屏内场管的关闭的电压
4  5v电压从驱动板而来也是屏供电电压 上面3组电压都是由5v转换而来
屏m190pw01  解码芯片不知道 没看 查看屏升压芯片是德州仪器TPS65150 因为没有屏电路图 所以百度一下该芯片的pdf  依据下图说下维修过程

先测5v VIN电压正常 再测D1二极管负极5v不正常 正常是12v以上 VGH VGL 都为0v 看来是tps65150没干活啊什么都没输出 关机测vgh和vgl对地阻值几百欧 感觉应该没问题 大概测了一下外围电路没有短路的地方 怀疑是tps65150坏掉 (发件吧 三天到) 更换新的tps65150故障依旧 陷入困境 后来突发奇想 我这里有很多碎屏 那些屏供电都是正常的 把那个碎的屏的供电接到这个坏的屏供电上就可以判断是哪里坏了 于是找了一个碎屏接上5v和地就可以 测23v 12v -6v都正常  然后把这些电压接到故障屏的相应供电上如下图

手机拍的 对付看吧 呵呵 共计5根线 :接地 5v 12v 23v -6v
开机测电压 5v和12v都有了 可是23v和-6v 没有 拆掉tps65150还是一样 看来问题出在23v和-6v上 断开-6v(就是拆了那根线) 还是一样 在断开23v的时候 呵呵 电压都上来了 原来出在23v这边  测没有短路啊 怎么办 这会想到了修笔记本的烧机大法 如下图
找个液晶电源头 一端接地 另一端接到23v上 接上电流表 电压调为2v 电流为0 继续加压 加到8v的时候 电流突然增大到5a 电流表保护 看来是有加压击穿的元件 回调2v 电流仍为0 这会慢慢来 到6v的时候电流上到了3a 手摸23v供电之路 终于找到了元凶 一个小小的电容 位号c177 摘掉它加电到18v电流只是很小 应该是正常的了 恢复原电路加电试机 一切正常
  在看那个小电容 费了这么大周折就是它坏了原来也知道屏上的电容容易坏 可是这个电容不通电测是正常的 加到一定电压才短路 少见

网友(点评):
真是修屏高手哪,楼主是个思维敏捷的人,不错学到了个好方法。

网友:
真牛!!小弟  佩服

网友:
果然是高手中的高手啊,不一般,讲解的十分有道理,谢谢分享!

网友:
这样接线的方法,还是第一次看到,牛人啊

网友:
就地取材行之有效好办法,学习了谢谢!!

网友:
思维灵活 高手啊

网友:
呵呵   烧鸡大法都用上了!!!厉害 佩服

网友:
换了DC电压还起不来.多是后级有问题.反馈或者后面有短路.

网友:
楼主的烧鸡大法学习了 哈哈

网友:
电容被击穿了。。。

网友:
这么做也得对屏电路比较熟悉才行啊。

网友:
真是厉害,我是对电路一点都不懂,不过看着楼主真是细心啊

网友:
掌握好基础知识 就有思路

网友:
方法不错, 之前修过12V 没出来的,像这样子烧, 23V 的还没遇到过, 学习了,

网友:
牛R太给力了,学习了

网友:
新手收益匪浅啊

网友:
好办法啊,学习了,

网友:
用这样的办法来修屏  是个好思路啊

网友:
高手啊           楼主              敬仰

网友:
果然 是高手啊 电路这么熟悉、、

网友(2016-07-11):
修这个显示器没200块钱都没那功夫

网友:
态强悍了 多学了我

网友:
果然是高手

网友:
修电脑主板的技术借鉴到修液晶显示器上,不错,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以后我遇到了也试试。

网友:
这是要改造的节奏啊

网友:
高手啊,看来楼主的显示器修的不少啊。技术牛!!

网友:
此贴写的很有水平 遗憾的是没有加精 已经搜藏 以后慢慢回味

网友:
这么好的贴子 居然没人加分哦

网友:
这样也能修好 很少修屏的电路 够厉害的

网友:
哦,电容不好测试,学习了

网友:
没修过这个 还在学习中

网友:
厉害,又学了一招,还有加压击穿,,,这所谓的软击穿么?热稳定性能差么????

网友:
楼主太牛X了,经验之谈

网友:
液晶屏电路都可以修 真的很厉害

网友:
真有耐心啊。

网友:
谢谢分享 学习了 正在学习逻辑板

网友:
碰到过 电容坏的

网友:
果真高手啊,有技术,写的也详细

网友:
对屏电路了解的比较详细

网友:
好久都没修屏了,感觉 累,看了楼主的贴子,我又有了修屏的冲动,只是不知能坚持多久

网友:
不易呀 佩服

网友:
楼主是高手,,只是图片看得发晕,,

网友:
高人 还可以这样修

网友:
还好 楼主不在我们这些小地方 要不没法活了。我们这边屏的问题 就直接 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