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图

楼主(2011-12-25):
请问比较器的基准电压1845送过的吗?还是5VPCU送过来的,但是PCU是经过一个VRON信号导通PQ91三极管,会不直接拉低?PQ91,PQ111,不工作,假若PQ91损坏直接导通,则会把Q91及PQ111两个管导通,PQ88这个管G极被拉低,所以PQ111是起保护作用,但是我不明白358基准是怎么得来的,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好吗

网友:
PQ111为了在关机的或着休眠时候确保PQ85能可靠的截止。。。

网友:
基准电压是怎么来的

网友:
1845REF过来的,前面的场管是控制将基准短路到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基准电压是1845送过来的

请教,怎么看出来的,我是新手,麻烦耐心说明好吗?
还有为什么G级会被拉低,PQ111怎么能够确保PQ85可靠的截止

网友(点评):
因为基准处只有三处相连,一是电容,可以排除;二是场管D极,因为没上拉电阻,也可以排除;就只剩下第三处电阻分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怎么看出来的,我是新手,麻烦耐心说明好吗?
还有为什么G级会被拉低,PQ111怎么能够确保PQ85可靠 ...

谢谢,以后多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准电压是1845送过来的

谢了,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