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32GWE指示灯一直闪,维修一例。

楼主(2011-12-25):
主角是三星932GWE,指示灯一直闪,屏幕无反应,灯管也不亮,按键也不能开关机,怀疑驱动板问题,测试驱动板5V和3.3V供电电正常,拆掉开关接地的贴片电容也不行。

先拔掉驱动板放一边不管,把ON连到5V,测试电源一体板上的5V和12V正常,但奇怪的是,断开5V或12V稳压管,外接5V或12V进来,都能正常点亮灯管,说明5V和12V负载能力差,驱动板上按键不能控制开关机,估计是5V不良,但万用表又量不出来,可惜手上没有示波仪,不然应该能测出电压的瞬间不稳定。

既然电压不良,但电容又没鼓,也只能把5V和12V滤波电容全部换掉,但故障依旧。最后测试光藕电压只有0.9V(正常1.4V左右)换新的也是一样,看来问题在电源IC或旁边的小电容的可能性比较大了,先换小电容,问题解决。

几年前买的便宜万用表,居然有带测电容功能,但可惜最大量程只有200UF,换下来的旧电容测了下,呵呵,真有问题。

总结下,由于电源IC旁边小电容滤波不良,导致5V和12V瞬间电压不稳定,特别是5V至驱动板不能正常开机,让我开始误判断是驱动板故障。主要原因还是普通万用表速度比较慢,测试不出瞬间电压不良。平时维修量不大,不然就考虑买台示波仪了。

网友:
这个电容是给IC供电的吧。它经常坏了还看不出来。只能猜。

网友:
这个贴楼主说的很有耐心。让人看的懂。这种问题也很常见啊。电压被拉底

网友:
谢谢楼主的详细讲解。

网友:
像你学习,你是个有责任心的人

网友:
这个电容是比较容易坏的,我也修过这个案例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学习了

网友:
很好手实例,学习了

网友:
呵呵```希望执到这样的机子修。

网友:
问题找到了,还行,我修这个一般都秒沙。。

网友:
我还没有见过勒  是我就换电源板了

网友:
很仔细。分析的也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