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码45或58

楼主(2011-12-25):
跑码从00,20到45或58     cpu发热  说明cpu供电好的   内存有电压3.3      高手请进!!

网友:
楼主你的是什么板子啊。。。??不同的板代码含义不一样的。。

网友:
mei思路就桥

网友:
nv芯片组压桥看看

网友:
看楼主板的板从20这里跑过去,应该是NV的板,加焊桥看看

网友:
都建议动桥吗?58是到了那里?

网友:
应该显示了,不显得话可能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