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七彩虹945 MD2 诊断卡跑C1后卡e0,然后掉电,3秒后重新上电,仍然卡E0

楼主(2011-12-25):
测试过全板供电,均正常。cpu供电正常,北桥1.5v,总线1.2v,南桥1.05v,内存1.82v。点复位针也是马上掉电,3秒后重新上电,还是卡E0. 点复位时看到诊断卡上复位灯亮了一下就熄灭,是正常的,不过马上就掉电,3秒后又再上电,卡E0。不上内存也这样。
         但是不上cpu,空板通电则不会掉电;假负载上cpu powergood 1.2v,也正常。请问高手,这板故障点在哪里?该怎样修?先谢过了!

网友:
先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你先刷个BIOS 看看   有的板子 点复位以后 是会掉一下电在上的  风扇停转然后会在上电  正常   还有 你在换个别的U 试试

网友:
缺少供电!

网友:
谢谢大家!板子已经修好了。维修过程是这样的:这个板子似乎全部供电正常,但内存供电在不上内存时是正常的1.82v,一旦上了内存,马上变成了0.98v。查内存供电管的D级,发现输入电压也是0.98v,G级控制电压变成了10.32v,D和S已经导通了。以为是内存供电管坏了,换了后还是如此。仔细思索了下,觉得应该往D级输入级方向考虑,输入电压都不对,肯定G级控制电压也会发现相应的变化啊。于是追线,发现内存供电管的D级连着另一个MOS管,其输入D级的3.3v被拉低0.98v。仔细一看,发现D级和主板的相连处锡似乎有点融化了,就上风枪焊下来。看见D级已经和主板的铜箔粘连在一起了,发黑,风枪也吹不下来。就使用暴力拉下来,铜箔也弄翘起来了。没法,只好用烙铁上好新管,再用AB胶把开裂处粘好。开机跑马正常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回复。改天试试看。但是如果不是bios的话,哪里还可能是故障点呢?

北桥........

网友:
刷BIOS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