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买的 柯达C813 紫色条纹太明显 大家看看是否正常??

楼主(2011-12-25):
淘宝买的 柯达C813,二手9成新,刚到货。今天太阳很好,正好试机。可是发现在逆光条件下,LED屏幕有 紫色条纹,而且太明显了。但是拍照成像正常,有图有真相。请问各位前辈,这是正常的吗?

紫色条纹请看:

网友:
成像效果请看:

网友:
把屏排线好好擦擦

网友A:
你说在正常光线下是正常的 只是在某种特定的照射条件下才出现屏幕紫色条纹 个人认为这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看照片时,屏幕显示是正常的。

如果是在特定的照射条件下那就应该怀疑CCD问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在正常光线下是正常的 只是在某种特定的照射条件下才出现屏幕紫色条纹 个人认为这是正常的

在顺光的条件下,屏幕显示正常;在查看照片的情况下,屏幕显示正常;从屋里向门口或者窗户取景时,屏幕有紫色条纹;在室外逆光的情况下,屏幕也有紫色条纹。但无论如何,拍出来的照片正常。不知道相机有没有毛病?

网友C:
CCD或CMOS相机通存smear现象!当电荷从感光区转移到存储区时(这个时间从几十us到数百us),感光区实际还在不停的感光,不停的产生电荷,他会污染已经存在的电荷,这种影响我们称为“smear效应”。如果要使这种影响最小,就必须让CCD的转移时间尽可能的短或者干脆在转移时用机械快门关断光路。如果转移时间一定,那么积分时间越短,这种影响越严重,为什么呢?积分时间越短,本身积累的电荷就越少,这样即使很少的污染电荷就会造称严重影响,反之,如果积分时间比较长,自身的电荷很多,那么同样数量的污染电荷的影响也就微不足道了。
     另一方面,当强光照射在CCD传感器上,由于光斜射,工艺结构等原因,光生电荷可能被邻近的存储区所捕获。他导致一个随机的扩散过程,使电荷跑到了存储区(IT型最明显)。波长越长的光会进入传感器越深,这导致了更严重的smear效应。

拍摄的照片没有问题!摄像时会有。取景时也会看得到!

网友:
这种情况是正常的,想消除可以加UV镜,但你那个是卡片机,没办法的啦

网友:
感觉是屏的问题!!

网友:
老师 已经说了。这是正常。我也拿N多不同的机器试试,都有这样情况。那就可以说是“正常的”

网友:
正常的!~别乱想了~

网友:
照出來正常就行了

网友:
呵呵这个很正常   很多 机器都有着问题

网友D:
机器是正常的,就是感觉像素不高,不知你多少钱入手的

网友:
我也觉得是正常的,我的三星WB600也有这种现象,但使用起来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E(2012-01-29):
引用 网友C:
CCD或CMOS相机通存smear现象!当电荷从感光区转移到存储区时(这个时间从几十us到数百us),感光区实际还在不 ...

老师的意思是说,楼主像机的情况属于正常的了?这么明显的紫条条,在其它相机里还真没见过啊。

网友:
楼主住的环境真好。楼主那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师的意思是说,楼主像机的情况属于正常的了?这么明显的紫条条,在其它相机里还真没见过啊。

是的,数码相机都有这种现象,这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手上有一个C875,几年前从柯达华强代理那里买的,还有一个Z1285,二手机,都没有这种现象。

当你遇到可以让你相机出现这种情况的光线下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不是所有相机都在一个特定的光线下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