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块显卡无法装驱动,比较特殊,请指教。

楼主(2011-12-25):
一块显卡有问题,求助论坛还没有实质性的解决方案,希望显卡能修好。
现在本人有另一块显卡,是一个老平台了,一块7800Gs AGP显卡,之前一直是好好的,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我把显卡拆下来放起来几个月了,没去碰它, 最近装机,发现能点亮,能进电脑,重装系统也没问题,就是显卡驱动装不上,进设备管理器,没有显示适配器这个项,,从官方下载的,包括自己原先硬盘中保存的确定之前一直能用的驱动也是装不上去,提示无匹配的显卡。
正常重新安装新的系统后,不带任何驱动,网卡,声卡都提示发现新硬件,就显卡发现不了,没有任何提示,强行安装驱动提示无法找到匹配的显卡。用360硬件大师可以清楚看见硬件信息显示是  7800GS 显卡。目前显示很卡,就跟没装驱动的那种情况一样。显卡金手指重新擦过,不会有污迹。风扇正常转,主机开机无报警。
主板没问题,我用硬件排除法试过,换了另一张显卡插上主板,进了系统可以提示发现新硬件,安装驱动也是成功的。
请大家帮忙给点意见,显卡

网友A:
用官方的驱动强行装下 试下吧

网友:
假卡吧看来

网友:
看来是个辣手的问题

网友:
假卡应该就不是了,因为是自己一手一直用的卡,用了很久了的,不是那些从淘宝上弄来的二手卡。而且以前是正常使用的。没坏过 没修过。
主板 CPU 内存 电源 硬盘都是以前的一起用的,没换过。兼容性问题我看也不会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官方的驱动强行装下 试下吧

不行,官方的,包括自己以前一直用的驱动,就是这张卡以前用的驱动我存在硬盘里的,都装过,点击安装驱动 ,然后就是提示无匹配显卡。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系统。换个别的系统试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系统。换个别的系统试下看看。

曾经试过换过3种XP的系统碟,纯安装版本,克隆无驱动版本和克隆带驱动版本的系统,都不成功。
谢谢你给的提示,我试试装win7 看看。

网友C:
显卡核心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核心坏了

核心坏了能开机的吗 ?还有,假如核心坏了,设备管理器认不出来,但是360等硬件查看的软件又可以清楚的查看到显卡的所有信息,这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
显卡核心坏了
..

网友:
听了上面兄弟的意见,我倒是有点很惊奇,一直用的好好的显卡,拆下来就装了起来,放了2个月拿出来 核心就坏了 ?杯具哦

网友:
今晚自己特地借了放大镜,想针对显卡的电路和元器件做个仔细的检查,当我把散热器拆掉的时候,我发现显卡核心周围的电阻上都被一堆散热硅脂覆盖了{老化干掉硬硬的粘着},我就试着全部擦干净,然后用无水酒精试着略微清理了一下。上机,点亮,进入系统,提示发现新硬件,OK。顺利安装驱动。最后拷机1个多小时,没有任何问题。

显卡的驱动已经能够顺利安装与识别。看来散热硅脂也是一个不好惹得东西啊。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是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