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闪屏与硬盘的关系?

楼主(2011-12-25):
今天圣诞节心情挺好,大早上接了个HP的机器,客户说接适配器闪屏,我就接了客户的适配器上去,进XP以后开始闪,我记得听说有的惠普很难说话要原装的,就借了个原装的上去,还闪,看电池,是原装的,排除外设。外接显示器不闪排除显卡。  用优盘进PE不闪,怀疑系统,跟客户说装系统试试,装XP 顶了一个小时,照样闪, 把屏拆开,改了个高压条,晕死,还闪,靠气死了,好心情全没了,搞了个屏接上,也闪头疼,没招了,一样一样试,换内存,涛声依旧,最后想起装了系统顶了一会,换硬盘,搞定,第一次发现闪屏和硬盘也有关系,你们碰到过没?

网友:
今天不是愚人节吧,我记得是圣诞呢

网友:
有没有搞错啊  都这样 以后就别修了 耍人嘛

网友:
呵呵,这还真是奇怪了

网友:
搞了我很长时间

网友:
这个真奇怪

网友:
进系统后所有显示的内容都来自硬盘,硬盘出故障当然会波及到显示上。

硬盘的数据还要经过CPU和显卡的处理以及内存和显存的缓冲吧

网友:
我觉得不是真的,因为我从来没有遇到过闪屏跟硬盘的关系

网友:
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网友:
这个还是头一次听说 不过建议楼主把闪屏的图片发上来看看 这样会更好

网友:
太坑人了 这个还真的没遇到过

网友:
  头一次听这样的问题呢  修电脑 真是千奇百怪啊!

网友:
无图无真相,不过闪的症状应该跟常见的闪屏不一样,能看到故障现象的话才有借鉴价值。

网友:
真是无奇不有呀

网友:
现在故障解决了?要是什么时候返修告诉我们一下。。。确定点硬盘也会引起闪屏

网友:
奇怪啦 闪屏跟硬盘有毛线的关系呀

网友:
怪现象还真不少    不过都有其内在原因

网友:
这比较奇怪,还真没碰上过。

网友:
圣诞老人开的玩笑

网友:
这种事也有?有图吗发来让大家验证。闪一般是屏的问题。

网友:
硬盘引起闪屏从来没有听说过哦,只是会死机蓝屏

网友:
很像供电不足,亮一下,黑了,再亮,还黑,就这样持续下去,进入XP桌面之前稍好点。我也不知道跟硬盘有个鸟关系,但就是换硬盘好了

网友:
额,我还真不知道跟硬盘有关系,怎么想都不会想到系统和硬盘。

网友:
我以前碰到过软件不兼容闪屏,就先排除了系统,谁知道还能碰到硬盘,搞不懂

网友:
那位大侠出来解释下啊

网友:
5伏供电不足

网友:
HP 的怪问题真多 唉 千奇百怪啊

网友:
是不是真的啊。

网友:
第一次见,下次又有一个思路了,不过楼主帖子搞的看着不累

网友:
没遇到,是不是干扰,拖不起负载,还是。。。。。。?

网友:
估计不是硬盘问题。就看返不返了

网友:
不是吧 还有这么蛋疼的故障····

网友:
有过,联想的,后来换了南桥,管了半个月,不行了 ,加下桥又可以用半个月左右,郁闷死了

网友:
楼主没有吧旧硬盘装回去证实下吗,这种问题不反证一下台可惜了,说部定装回去又好了,有的问题很怪的

网友:
或许和硬盘有关,但是我还遇见过,以后注意点!!!

网友:
这样也有关系吗,确实没遇到过

网友:
还没听说过

网友:
真的是好奇怪的现象啊

网友:
郁闷 没人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还有这样的现象,终于见识了,呵呵

网友:
应该是接上硬盘 电压会不稳定 导致闪屏的

网友:
把闪屏的硬盘拿到别机试了么,也闪么?

网友:
第一次看见LZ说的,难道中毒了???

网友:
这问题还碰到过

网友:
事不关己,高高挺起!嘿嘿!!

网友:
这个还没有碰到过,借鉴一下,没图可惜了。。。

网友:
没见过这样坑人的

网友:
太坑爹了 反正我是看下去了!!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还真这样的事情吗? 还真的第一次听说

网友:
楼主 你看看换一个硬盘试试有没有改变

网友:
汗......
这种问题都有!! 学习了

网友:
从没遇到过

网友:
头回听说,解决问题就好

网友:
还真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