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显卡冷机点不了亮了,请师父们帮帮我

楼主(2011-12-25):
2年的显卡,gtx285,从上个月开始,电脑冷机的时候,显卡几乎每次都点不亮,

表现为:显示器无信号输入,台式主机无报警,能顺利进入系统,系统声音都听

的清清楚楚,键盘可盲打操作系统关机。
需要按多几次电源键后,才能顺利点亮显卡。热机关机后,拔掉电源线几分钟,

再重新插上开机也会无显示,但是主机正常,系统正常。
能点亮的时候,主机、系统运行无任何问题,挂机几天都无问题,无重启,无死

机,显卡玩游戏也无花屏,无死机,无条纹不良现象出现过,软件拷机也统统通

过。
以前换过2次主机机箱,都是用手抓过、拽过主板的北桥散热片,显示器无显示是

否一定和显卡有关?还是与主板北桥也有关系呢?主板3.3v 电压有点高,3.55。
请各位师傅,兄弟给点检查或者推断的意见,我不是硬件小白,请大家多指点。

谢谢。

再补充一下:最近几天,我特地试过主机顺利点亮后,热机一阵子不断电重启电

脑,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热机后正常关机,接着立刻按电源键启动电脑也会点

不亮显卡,
进入系统正常,声音正常,自己推断一下可能与热不热机貌似又没有

一点联系,目前没有更换过任何显卡和主板等硬件去试验,明天计划去弄块显卡

替换来试试,今天发帖也是本着想理论上听听大家的意见和看法,一起学习了。

再新手区发帖请教过,现在升级,终于可以再这里发帖求助了,小弟先有理了。

网友:
好像没人理了 ~~~求助中

网友A:
你有没有量过电压与阻值呀,量过后报上来,冷机是多少,热机又是多少.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供电部分的电容充放电不良了吧 ?  毕竟GTX285 发热量大 而且如果你散热做的不好的话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还有你可以换个电源再试试 排除法先试试

网友B:
见意先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我的显卡是3风扇的那种,全覆盖散热的 ,一直温度都控制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见意先换个电源试试

恩,这个我也计划用排除法来试试,
这台机得电源是 额定450W的,一直在用的。有可能电源坏了 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量过电压与阻值呀,量过后报上来,冷机是多少,热机又是多少.

这个我目前还没有量,准备今晚来量一下,请问关键要量显卡的哪个部分 ?

网友:
先替换下显卡,判断故障!在说明详细情况

网友:
GTX285是个用电大户,电源功率不够也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
今天换了电源 500W的 试验了一下,还是一样会开机点不亮。但是问题有点奇怪,450W的电源带的时候,每次都要启动3次以上才能点亮屏幕,但是换了500w 的电源以后,却是2次有一次可以点亮,一次性点亮的情况占50%以上。我晕。一块硬盘,一条内存,一个AMD羿龙560,就带一个GTX285 会那么多奇怪问题 ?

网友:
有时候还要重新插拨才能开机,这种情况基本是电源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及时,会对整机的部件有损害。

网友:
500W 电源?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品牌型号的电源?发上电源的型号让大家看看.不会是杂牌的 峰值 功率是500W的吧?表示有点怀疑!!这个故障现象感觉还在电源问题上.

网友:
显卡或主板显卡插槽上的电容注意一下。

网友:
加焊GPU啊。。。。。。。。。。只要电压正常基本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何不更换主板试试看呢?主板的北桥问题也会产生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