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可以帮助分析下这台显示器

楼主(2011-12-25):
LG W1942S液晶显示器,开机屏一闪一闪的,伴有“咝咝声”。开箱目测22V电容鼓包,测22V在15至25之间跳动,而5V供电正常,换上电容后开机黑屏了,测22V竟为28V,而5V正常。不插5V(连接驱动板)负载全部电压都正常。附上电源部分图纸,请帮助分析下。

网友:
检查22v出来到431稳压的线路上的元件

网友A:
可能是高压板的保险坏了查查看。。

网友:
换个400V大电容试试。。。

网友:
换完了直接黑屏么 还闪一下么

网友B:
声音可能是变压器的声音,可能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朋友  先把电源何处出问题搞清楚吧    断开高压供电 在24V输出地方接一负载试试电压是否正常
如果不正常就修电源  正常就修高压部分   5V测试正常的话一般就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高压板的保险坏了查查看。。

现在换回原来的电容还是可以闪的,保险丝应该没有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声音可能是变压器的声音,可能高压板有问题

声间响应该是由于那三个鼓包电容漏电所至,但为什么换了好电容上去电压就升高了呢?

网友:
可以先断开高压板试试

网友:
有人说是因为5V负载过重所至,因为稳压是对5V取样的,但22V也有个68K电阻到431的啊,这又为何呢?〈〉

网友:
不明白了,期待楼主结果了

网友C:
高压板不工作电压会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压板不工作电压会升高

可能还是高压坏了。

网友:
可能是电源漏电,推动不足引起的吧

网友:
连接好驱动板,是否能正常开关机(看电源灯),如正常测给高压部分的开灯信号,开机为高电平,关机、无信号为低电平,如正常那就是高压部分问题了,处于保护状态,点不亮灯。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秒杀。。看你这个电源电路看不出头序。。。

网友:
不会是什么大问题的,查查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个68K电阻到431,查了正常的。

还有一个到431“k”脚的,看你的图纸好像是R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