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焊接存储器不用焊台焊可以吗?

楼主(2011-12-25):
今天修一台电视。判断存储器有问题。型号是HY57V161610D.拆下后用外热50瓦的烙铁焊了一下。结果开机图像没有了。只有横亮线了。拆下前还能看。以前没有焊过这个电路。焊此电路。一定要用防静电烙铁吗!?是遇到静电坏了吗?谢谢!

网友:
你这个是2M的SDROM内存,应该是高清机才用到的。肯定要防静电。

网友:
真强  向你学习

hjq -4 严禁灌水

网友:
电视机上的好像没有哪么容易坏吧?你再查下其它的地方。

网友:
应该是人的原因,不是工具的原因

网友:
在用烙铁焊接时。我是把烙铁断电后焊接的。结果还是出了问题。难道存储器那么娇嫩。一焊就坏。

网友:
检查有没有虚焊或者其他地方出问题,存储芯片应该不那么容易坏。

网友:
就是把他焊坏了。在板子的后面。。。

网友:
存储器没那么容易坏。用35w的普通罗铁的焊1mb的的存储器没事

网友:
有时候,刚买回来的东西,就是坏的。

网友:
是场块或者是偏转虚焊了吧 应该和你的焊接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