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高手Y460的BIOS芯片是那一个啊??是南桥边上的还是IO边上的??

楼主(2011-12-25):
请问一下高手Y460的BIOS芯片是那一个啊??是南桥边上的还是IO边上的??还是两个是BIOS芯片,只是起的作用不一样啊??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
南桥边上的是BIOS EC边上的是ECROM

网友A:
CEROM里面的程序坏了是不是就不能触发了呢??南桥旁边的BIOS的跟加电有关系吗???谢谢

网友:
南桥 上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EROM里面的程序坏了是不是就不能触发了呢??南桥旁边的BIOS的跟加电有关系吗???谢谢

新型机子都是2个,ec旁边的是参与触发,桥旁边的是相关于跑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型机子都是2个,ec旁边的是参与触发,桥旁边的是相关于跑马。

哦,谢谢,我现在明白了,非常感谢两位的回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新型机子都是2个,ec旁边的是参与触发,桥旁边的是相关于跑马。

原来是这样。看来新机型用BIOS备份软件,备出来的属那一个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这样。看来新机型用BIOS备份软件,备出来的属那一个呢。

备份软件备份出来的,基本是桥上的bios,ec的那个就要靠编程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备份软件备份出来的,基本是桥上的bios,ec的那个就要靠编程器了。

谢谢指点。

网友:
不过我还没遇到bios挂了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