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个零件的型号

楼主(2011-12-25):
第一是INTEL945集显原装主板,IO是83627的,那位兄弟知道这款主板的CPU供电IC是什么型号,字太小看不清,呵呵
第二是讯景黑色的8600GTS,右上角有个8脚IC烧成一半了,现故障是开机短路,呵呵,求型号估计是个双MOS管之类
谢谢大家了,下面的图是网上找的

网友:
找电路图吧  没办法

网友:
那张显卡八脚芯片是RT9214 主板电源管理就不清楚了见过此板下回见到告诉你!

网友:
同意楼上  RT9214   一些主板上就有  内存或者 桥供电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