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86-703-A2成功代换G86-770-A2

楼主(2011-12-25):
        接一方正S655R,黑屏,无显,外接花屏!BGA后内屏花屏。重新植球,内屏6分屏显示。最后拆G86-703-A2芯片代换成功。恭喜一下 。。。。

有图才有真相,希望能上图,上图了我一定给你加分
值得借鉴

网友:
你运气还是不错的。这机器估计别人换错芯片了,原型号应该是703,换770是会花屏的。如果你继续用770代换的话....

网友:
可以更换 今年全新是G80-771-A2 的

网友:
G86-771-A2 刚才的大错了。 G86 和G84 不能通用·、

楼主:
是的,以前修该型号板子的时候用的都是703,刚拆开的时候我还纳闷怎么用的是770.墨星提醒的正确

网友:
不会吧   我以前也成功代换过

网友:
本来就能通用的

网友:
那天有个R61我没有换成   商家给我说这个芯片良品率太低

网友:
703 730 770 771 好像都能直接代换的 我用730换过703没问题 换771也试过 OK

网友:
这个完全可以代换,我都试过好多了

网友:
这两个芯片完全可以代换

网友:
只是不知道换了后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