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顆瓷片電容怎樣看外面數字才配得適合

楼主(2011-12-26):
這塊音响底板不著 用表電阻擋測這電容(473Z)指針不動 應壞了 這電容應怎樣配其規格才適合 請指點謝謝

网友:
473 = 0.047uF, 你的萬用表電阻檔能量的動它???!

网友:
呵呵。。。同意楼上的说明。。47000PF 也就是0.047UF。万用表的电阻档是测不出的楼主。。表针不动就对了。。。

网友:
47nf,指针不动应是好的!

网友:
容量就是0.047UF,耐压字母Z表示是9V,但看电容个头又不像这么低压

网友: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会研究一致通过,同意楼上各位高手的意见!

网友:
测这样的小东西的时候 手不要抖

网友:
还没有搞个这个东西

网友:
用数字表,NF档可以测得出来,现在平民化的数字表差不多都带有电容档了,我刚买了台,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