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Q2000掉电后自动触发求助

楼主(2011-12-26):
北桥是SIS M672FX,南桥是SIS968的,待机电流0.07,按下触发键后,电流从0.5上到0.8再到0.9,有时会在0.9A左右停住不动,过个6、7秒后掉电又自动上电,有时从0.9A的电流一点点的增大,到1.2A左右又会掉电自动触发,循环往复,不加CPU,内存,电流到0.4A左右,过几秒种掉落重上,各电压正常,加焊过南、北桥,下一步该查哪里

补充内容 (2011-12-26 18:21):
这个主板和海尔A600的主板一样的,A600的主板如果不插内存的话,情况是一样的。电压我量过了,没有问题。

网友:
看看电压是否都已经出来了,矽统的桥不好做,

网友:
楼主,也不查查电压就直接干桥,没准有干出大毛病了,电压不正常掉电是肯定的,查电压吧

网友:
看样子0.9应该是到显卡了,楼主没飞DEBUG线看看代码吗?

网友:
内存检不过,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
少电压,或者是南桥坏

网友:
我遇到过内存坏的 掉电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