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SG6105芯片的PC电源维修提问?

楼主(2011-12-26):
在维修采用SG6105芯片的金河田ATX-388电源.故障为:通电待机4.9V .绿线有4.8V .短接绿线到地风扇转几圈就停?此为典型的单芯片SG6105保护动作!已把:12V+5V+3.3V的输出电解和3组输出肖特基二极管全部换新了!芯片SG6105也换了!故障依旧!并出现了一个怪现向把电路板从铁合内拿出放在台上通电短接绿线到地风扇转了!输出12V+5V+3.3V都正常!以为好了断电装回铁合装了2颗对角安装囖丝再通电短接绿线到地风扇转几圈就停!晕哦~~ 师付们看到这里肯定会说电路板上有嘘焊!ON!电路上每一个焊点我都补焊过了!这下没择了!又把电路板从铁合内拿出放在台上通电短接绿线到地风扇这下不转了!请问师付们单芯片SG6105保护动作!能不能把SG6105的2. 3 .7脚从电路上断开暂时不让SG6105保护动作!通电会烧坏SG6105吗?风扇会转吗?有电压输出吗?当然是不接负载哈!

网友:
看有那个脚,,,,有没有碰到壳了,,,,特别注意

网友:
检查电路板可能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电路板上应该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根据你说的现象,好像有虚焊部位。

网友:
虚焊或者电路板有断裂的铜箔处。仔细检查电路板看。

网友:
楼主弄好了 可别忘了分享下

网友A:
回复emcdmz123 :此电源耗费了我不少维修时间和精力!我已决定放弃修好此电源了!在心里感叹太深了!金河田电源在电路设计上也太垂子了!我已把和它同一个型号的好的电源在电路上和板上用料上都完全一模一样的互换了所有的关健元件都无法修复!也用放大镜看了板上的复铜线路!没择了!决定放弃当作拆元件料板吧!

网友B:
两个问题:一是可能有元件虚焊或断脚没有发现,二是振荡电容可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emcdmz123 :此电源耗费了我不少维修时间和精力!我已决定放弃修好此电源了!在心里感叹太深了!金河 ...

楼主,金河田这个茅坑坑死你了

网友(2012-01-25):
引用 网友B:
两个问题:一是可能有元件虚焊或断脚没有发现,二是振荡电容可能有问题。

振荡电容-----换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回复emcdmz123 :此电源耗费了我不少维修时间和精力!我已决定放弃修好此电源了!在心里感叹太深了!金河 ...

坚持下去一定能修好的,把大功率对管换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坚持下去一定能修好的,把大功率对管换一下试试。

大功率对管---早就换过了的!不得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坚持下去一定能修好的,把大功率对管换一下试试。

要不我把这个电源发给你帮我修如何?来回快递费我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不我把这个电源发给你帮我修如何?来回快递费我付!

你是哪里的,我是吉林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哪里的,我是吉林市的

我是重庆的

网友:
可以发过来我帮你修的,最好还是你修,快递的费用够你换件的费用了,还学到了知识,修的过程就是你提高的过程,你有同型号的电源做对比就是一个元件一个元件的换也能把它修好啊,一共一百多个元件,随手把图画出来,开关电源在你手里就不是问题了,(看看变压器引出线与脚有没有虚接)。

网友:
我好想遇到 这样的一个电源 也是金河田 海象 我记得是在大电容那2边可以用钉子扭上(不要太紧)  输出端 这边 我是用AB 胶 先垫一层在铁片上 然后在把电路板 粘好的 不过现在你电源都不转了 说不定故障已经扩大话了

网友:
此类故障应加以细心观测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