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bit LG-95C 主板北桥周边高清图,线路图

楼主(2011-12-26):
   此主板上手北桥与时钟芯片之间一类似三极管烧毁,去掉三极管后附近一相连小电感L47短路直通北桥, 拆掉相连大电容依旧短,多番寻找发现一小贴片电容短路,拆掉后不短了,直接上电跑C1 C3 停在45 集成显卡不亮,明显感到有重复跑马的过程,  插独立显卡45亮机,(三极管未上),但是IDE口不认,串口识别但无容量,
    还是认为没上三极管的原因,但是有一脚铜箔烧毁,出现两个节点, 一个节点无穷大,一个节点3.3V
直接用镊子短接CE脚情况一样,  L47目前电压1.27V, 是1.5V通过一个二极管流过来的,

[fly]
已解决,该处是一个小MOS管,从一脚10.4V的电压可以看出来,我突然想到集成显卡有一个3.3V的DVAC类的电压,(具体什么电压月饼解释更专业)大胆直接用导线DS相连, 先前用镊子可能没接触好导致不显示。 不认硬盘是我的IDE测试盘坏了, 串口换了一个就好了。。。
[/fly]

网友:
跑线画图分析才能让人看的懂呀。

网友:
看下大电容耐压多少、

网友:
CE直通不行。DS可以。这不一样。。

网友:
没看懂!!!!!!!!!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