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问题

楼主(2011-12-26):
一台进水的机器,听客户说是从键盘进水,开机试了一下,不过内存,拆机一看,内存没插好,插好开机正常进入系统,就键盘不能使用,拆开看时没发现有水的痕迹,就没管它了,换了一个新的键盘上去,结果有个别键能用,有时会出现连键的声音,大多数不能用,外接键盘正常,请问一下大虾们会不会是EC有问题呀,内置键盘测试是好的.

网友(点评):
不排除是EC的问题。

网友:
南桥要换一个才能正常使用键盘。

网友:
量下键盘接口的阻值正常不,不正常的话看下是连接的电容电阻及io

网友A:
再换个键盘试试吧  有的新键盘就是有问题的 我遇见过好几次呢

网友B:
因该是键盘的事

网友:
  不一定啊  如果是进水可能会进道主板上  可能会涉及到IO芯片 如果没有涉及到IO的话 或许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在换个键盘是哈不行就换IO

网友:
i/o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换个键盘试试吧  有的新键盘就是有问题的 我遇见过好几次呢

这个键盘我上到别的机器试过, 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该是键盘的事

这个可以排除,因为我把键盘上到别的机器试过没有问题的.

网友:
键盘接口到IO线路 打阻值 排除

网友C:
EC 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 的问题吧

我真晕,换两个EC,一触发就就掉电,还以为EC有问题,现在还原EC也是一样的现象,触发即刻掉电保护,烦死了,都修了一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