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12-26):
一台长虹LT3212,LS10机芯,因为要趁机学习屏的实际知识,就拆屏学习,但不小心在拆屏时将一根720mmx3mm灯管弄断,由于本人是边学边修,请教各位高手,暂时少了这根灯管不装,能继续通电开机维修吗?如果能,会出现啥现象?如果不能,在新的灯管没买来前如何继续通电维修?
汇晟电脑
哥们,短接灯管接口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继续通电,只是会亮一下保护。

网友:
可以在断掉的灯管接口上接个22j 3KV的电容,这样高压不会保护可以点亮其他灯管

网友:
可以亮但是会保护 你可以装一根短的灯管代用一下 这样就不会保护了

网友:
可以通电维修,只是灯亮一下就会灭

网友:
十分感谢以上的高手,学到了不少呀!

网友:
可以在断掉的灯管接口上接个22j 3KV的电容,这样高压不会保护可以点亮其他灯管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出处: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4672201
请问:1、22j是22nf还是2200pf或22pf、220pf,没搞懂,老兄不要见笑呀!!耐压2KV的可以吗?
2、是电容的每一只引脚各对应的接灯管座两端吗,这需要在引脚上焊接加长引线啦!
3、如果灯管安到管坐上的簧片松了,会引起保护或打火现象或其他吗,为可靠,能直接把灯管用焊锡焊接在管座上吗?

网友:
可以亮但是会保护 你可以装一根短的灯管代用一下 这样就不会保护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出处: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4672201
用短灯管,只能接好一端,另一端够不到,是不是要加长引脚线再接,我理解这个意思对吗?

网友:
各位高手,第一次维修灯管方面,同时修LCD也刚开始没几次,麻烦大家了!!!

网友:
把那个灯管口短接了呗
同意楼主:
5.0
Z417565711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2-13):
汇晟电脑
同意楼主:
你的建议最实用,楼上说的加高压电容也可以,但要跟新人说清楚怎么接,接高压电容,电容两脚接灯管接口的两端就可以了,